请教:为什么直接运行程序不行 而调试可以?

楼主(2008-11-26):
为什么我直接从0x0c008000运行  他提示
hfrks3c44b0=>go 0x0c008000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0C008000 ...
## Application terminated, rc = 0x0
而我用AXD调试  他运行的很正常。
小弟不是很明白   那为高手能指点一下?
我那个RO也改成0X0C008000了啊

网友A:
RE

你想把程序放在 0x0c008000 运行?
如果你选这个地址烧录程序 那是烧不进去的
s3c44b0 的 0x0c008000是在RAM里的
使用AXD调试就可以  相当于AXD帮你把程序下载到RAM里面 0x0c008000处 再从该处启动 所以调试是可以跑的 不过掉电就要消失哦

s3c44b0嘛  AXD里调试  你就把RO BASE 设置成 0x0c008000就好了
如果你想烧录进NORFLASH里  要把RO BASE设置成 0x00000000

楼主:
我不是想烧录到FLASH

我就是想从串口下载到RAM的0X0C0080000   然后从这里开始运行.

我其他的程序可以     就这个不行

网友A:
RE

是不是下载出问题了啊
使用串口下载到RAM里运行  是需要有个BIOS程序事先烧录好了在ROM里的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下载有问题

网友A:
RE

你那个提示是哪看到的啊
是在超级终端上看到的?

网友B:
re

s3c44b0嘛  AXD里调试  你就把RO BASE 设置成 0x0c008000就好了
如果你想烧录进NORFLASH里  要把RO BASE设置成 0x00000000

这句话是不对的,不要误导小兄弟。,。。。。   当然,把RO BASE 设置成0没有问题,但设成0x0c008000也可以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我AXD里面设置有问题

没有指定入口地址  -E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