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不被优化掉

楼主(2008-11-27):
用IAR编译下面一段程序
   if ((bh == getkey()) && (bh ==(~getkey())))
   {
         ....
   }else {
         ....
   }
结果发现条件为真的部分被优化掉了,以前在论坛上看到过这方面的帖子,刚才找了一下没找到,那位大虾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先弯弯绕一下,起码能调试了

大虾都不在吗?
只好做个迷宫,把编译搞糊涂了,至少可以调试了。
    uint8 da1,da2,da3;
    da1=getkey();
    da2=getkey();
    da3=da1;
    if ((bh == da3)&&(bh ==(~da2)))
    {
         ....
     }else {
         ....
    }
少了da3还不行。

网友A:
优化掉是正确的

从程序看

楼主:
有没有禁止这段被优化的办法?

getkey()是从串口输入一个字符,我不希望被优化。
2楼搞错了,这样就可以:

    da1=getkey();
    da2=~getkey();
    if ((bh == da1)&&(bh ==da2)))
    {
         ....
     }else {
         ....
    }

网友B:
re

volatile没用吧。。。。

网友C:
这里为什么被优化?

和getkey函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