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rm2440要两个flash

楼主(2008-11-28):
其实norflash只有2M  nand比较大。
是为了学习用还是别的。做一个省钱又省空间。
还有就是sdram,32位的很多,为什么还要两片16位的。
我刚买了一个mini2440学习,对arm不太懂。
大家来说说

网友A:
两个是学习用的,产品中通常只有NAND

32位的没有成本优势,起码以前是这样

网友B:
我的理解?

(1)关于2个flash ,arm嵌入式架构可以用一个nand flash ,至少主流的arm支持nand flash 启动.因为nand 的坏块的缘故,所以大家回加nor flash 来启动,和我们电脑的bios 作用一样,所有2块为了批量和产品质量保障.
   两个是学习用的,产品中通常只有NAND???????

(2)32位的很多,为什么还要两片16位的 ?这个就是应用和ic 更新的问题,完全可以用一片32的.

  32位的没有成本优势,起码以前是这样 ???在一些批量的场合,arm 还是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网友C:
NOR 跟NAND的用途是不同的

NAND是海量flash,主要用来存储文件
NOR主要是用来存储程序

网友D:
关于Nand和Nor

  S3C的芯片大多支持NandFlash启动,也就是说可以将程序放到NandFlash中,一片NandFlash完全可以解决程序存储和文件存储的功能,可为什么多数开发中还会添加NorFlash呢?
  推测可能是希望将一些参数保存到NorFlash中,特别是一些需要频繁读取的参数。因为NorFlash读取比较方便,而NandFlash在读取时需要一次读一页,不能实现地址的线性访问。在这里,NorFlash类似于PC的BIOS。
  当然了,为了节省成本,在产品中尽可能的不用NorFlash,可以将参数保存在固定的页里,系统统计时将参数统一读取到SDRAM中,也可以解决线性读取的问题。但在开发板中应保留NorFlash,充分考虑不同用户的需要。

网友E:
RE

NORFLASH 有他的优势吧
NANDFLASH 不能运行程序吧  要全部COPY到SDRAM里去跑吧  还是用NORFLASH 作启动程序方便  就像电脑主板的BOIS吧 NAND就是硬盘

网友F:
受教育了

以前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受教了

网友G:
对于支持NAND启动的芯片,

用或不用NORFLASH都是无所谓的

网友H:
无所谓的,很多芯片还支持从串口EEPROM启动呢

网友I:
nor更可靠些

大部分nand芯片,都只能保证起始块有限次的擦写,而nor可以保证十万次。一片nor多少钱?做产品这点钱犯不着省的。
软件下些功夫,从nand启动当然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