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图片显示速度?

楼主(2008-11-30):
SMARTARM2200开发板用TFT4267在现实图片的时候有明显的刷新过程,优化了下代码速度提高很大,仍然可看到刷新过程,无法满足产品需求。这个主要是主频的原因,我如何能利用现有资源(2200)实现图片的瞬间(客户可以接受)切换,或者增添些硬件等等。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RE

我用44b0x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不过解决了
不知道你那个TFT的显示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
~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能详细的说明吗?不胜感激

网友A:
RE

跟你说了我是三星的44b0 带的STN的液晶屏 貌似比你那个要低级
不知道我的办法对你有效果没

首先  我的液晶屏驱动程序功能是
   设定好相关参数 然后 把图像数据的(一个数组)的首地址传给液晶驱动的某个相关寄存器
   我是640*480的液晶  一个点像素是一个字节
所以就定义了一个数组 lcd_data[480][640]
这个就是要显示的图像数据  这个数组的地址,大小传给LCD控制寄存器

如果你想换副图像 那么就要把新的数据写到这个数组中去 去覆盖原来的数据
用C写好覆盖程序后  运行起来 明显可以看到刷新的过程  所以效果不好
这个大概就是你说的问题吧

解决办法
用分散加载  把那个覆盖程序  COPY到 RAM中去执行
还要再快的话  那个覆盖程序 用汇编写  确实比C快多了

如果你还要快的话  那不如切换 数组地址了
比如说 图像一 是放在 lcd_data1[]
       图像二 放在   lcd_data2[]
如果当前显示的是图像一
切换最快  把LCD控制寄存器中的 数组地址 设置改成图像二(lcd_data2[])就可以了 瞬间切换哦

我这是ARM7 带 STN的 办法
对口的话你就试试  不对口你就当看小说了
我是菜鸟····说错了的话表拍我砖

网友B:
LS,LZ的情况和你的不同,他那个屏控制器在屏上

不过呢,
分辨率很低啊,就算全刷一边也要不了多少mS的,估计还是LZ的程序设计得有问题哦

网友A:
re

哦···我帮不上
你还是等用过TFT的高人帮你看看吧

网友C:
直接写VIDEO RAM肯定会看到过程

2410支持双缓冲,可以通过写不在当前显示的那个VIDEO RAM,然后flip出来

网友D:
xwj,你从哪里得到我女儿照片的?我希望有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B:
呵呵,看这里:

先看懂再说
 相关链接:<a href='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7&page=1&t=3170342&tp=%u54C8%u54C8%u54C8....%20%u53D1%u73B0%u4E00%u5F20%u4E0D%u9519%u7684%u56FE%u7247%uFF0C%u5927%u5BB6%u6765%u8BC4%u4EF7%u8BC4%u4EF7%u5427%3A-%29'>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7&page=1&t=3170342&tp=%u54C8%u54C8%u54C8....%20%u53D1%u73B0%u4E00%u5F20%u4E0D%u9519%u7684%u56FE%u7247%uFF0C%u5927%u5BB6%u6765%u8BC4%u4EF7%u8BC4%u4EF7%u5427%3A-%29

网友D:
不好意思,受骗了!我还以为我的电脑被入侵了.

网友E:
LZ需要了解最基本的防闪烁巧

很多GUI编程的书里都有涉及

楼主:
几天没来,好多热心人帮助我

5楼非常热心,方法对我而言很新颖,学习。
我的打算:
我目前操作方式是逐点扫描(屏无BUF),如果处理LCDBUF会很快,而且如果我选屏采用双BUF的会得到大幅提升。

winfeng,给我提议:在内存里建一个TFTLCD BUF 镜像显存,GUI的算法操作镜像显存,操作完成后再把显存 copy到 LCD 的BUF。

感觉也很好!

网友F:
呵呵,

闪烁是算法问题.

不是屏幕 问题.
其实pc的显示屏也会闪的.

微软做的叫memdc,然后拷贝到DC
就不再闪烁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刷屏慢

过程明显,以打点方式来显示的。

网友G:
lz的问题主要是接口慢

软件优化的提升有限。
如果不修改硬件,感觉没戏。

网友H:
给点意见

增加图像数据接口位宽,增加缓冲RAM,开启垂直同步。三个都作到了,保证你不慢也不闪。

网友I(2009-03-03):
100M总线,ARM9刷屏,640*480*16Bits速度

你们最快可以刷多少Hz?
我这里最快只有100Hz多一点,似乎有点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