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AVR和ARM单片机各有什么优势?

楼主(2008-11-30):
    各位大侠,我在学校学过单片机,学的是MS-51,但没怎么应用过,所以只是对单片机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我现在想好好学透一种,现在的主流好像不是51或者31,对于ARM和AVR也只是知道名字,所以请各位前辈和兄弟推指导下,学哪一种比较有前途,谢谢了。

网友A:
RE

ARM是单片机吗?  貌似是广义的?

楼主:
谢谢老兄

只是听说,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希望能给点指导。

楼主:
但我觉得ARM也是一种单片机。

但我觉得ARM也是一种单片机。AVR也是一种单片机。

网友B:
楼上说的非常正确,都是单片机,只是级别不同而已。

要说主流,就是MCS-51和ARM(或Cortex),因为它们是多家厂商使用的处理器核。当然AVR,PIC等等使用也较广,但它们都是特定厂商生产的。至于学什么,无所谓啦,原则上都应该去了解。

网友C:
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不可互相取代

楼主:
请5楼的兄弟多谈点

    看来5楼的弟兄比较了解,希望你能多给点建议,这两种单片机各有什么优势,各有什么不足,谢谢了。

网友D:
两个层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