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如何设置S3C44B0!

楼主(2008-12-01):
那个start vector如何设置!

网友A:
re

根据你的需要,划几个勾就行了

网友B:
RE

路过问下
用KEIL好 还是ADS好?
以前搞51是用KEIL的 感觉现在ADS的编辑环境没KEIL舒服
听大侠们说ADS例子多学起来方便  如果只说功能的话 哪个更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