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啊!谢谢!

楼主(2008-12-05):
我的LPC2131板子,在用RelInFlash烧写了一个程序后,HJTAG检测不到芯片是怎么回事儿啊?

楼主:
?

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A:
没有使用过LPC系列的芯片

  不知道你的系统支持哪几种启动方式(比如片外NorFlash启动等),换一种启动方式看看.有可能你烧进去的代码导致芯片异常.
  另外,不知道你的芯片是否支持加密,有些芯片加密后无法通过JTAG调试,查一下芯片手册,把加密取消试试(同时可能会清除一些程序).

网友A:
关于你的标题

  你的标题有点笼统了,最好有改一下,把问题概括一下.这样懂的高手就会及时发现你的问题,及时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