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些 ARM 的芯片支持 TFT 1024x768 以上的分辨率

楼主(2008-12-06):
想找个性价比高的,主频在400 MHz 以上的 ARM 芯,最重要的是能点高分辨率的屏幕
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 )

网友A:
2440也能支持啦...

网友B:
DM644x

ARM9+DSP双核,如果需要编解码的话,那就更合适了

网友C:
2440支持不了物理大小的1024*768

网友A:
楼上, 物理size怎么解释 ?

按24 parallel bits接口来计算

1024 * 768 * 3 = 2,359,296 bytes

2440应该是提供4M bytes的virtual size吧,为什么不能支持物理size的1024*768呢 ?

TFT的点阵都是物理size哈,应该没有其它说法吧 ?

楼主:
Thanks all

谢谢各位,
 To 楼上的 ,2440 Data Sheet 说的只能支持物理 640x480;
我想是,它的内存总线频率和DMA 负载有限吧

网友D:
。。。

随便找个dsp都可以

网友E:
哈哈看看ti新出的omap3!!超爽

网友F:
EP9307/12/15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