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驱动模块出现invalid lvalue in assignment

楼主(2008-12-08):
set_gpio_ctrl(EXT_COM_RST|GPIO_PULLUP_EN|GPIO_MODE_OUT);
write_gpio_bit(EXT_COM_RST,1);
write_gpio_bit(EXT_COM_RST,0);

在编译以上几句时都出现 invalid lvalue in assignment问题

我研究了很久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各位大虾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这个错误提示表示赋值语句中等号左边的操作数非法

估计set_gpio_ctrl和write_gpio_bit都是宏定义而不是函数,后面的参数要按照规定使用,不能随便选。

你还是去看看这两个宏定义的真实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