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问题了!ARM7+JLINK

楼主(2008-12-11):
怎么我将映像文件导入后,是错误的!用ADS软件仿真就可以!

我的板是那种常用的44B0,用的JLINK调试!在RAM里在调。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我是烧了一次FLASH后,才有这问题的!

估计是哪个设备出了问题呢!?

网友A:
RE

你生成的要烧写的ELF文件  ADS里的地址 RO_BASE 设置对吗?
44B0要 在0X00000000启动

楼主:
设好了!

我设的是0x0c000000
前几天都是好好的,现在不行了!

网友A:
RE

我晕 你设0X0C000000 这样烧写进芯片也能跑 不会吧
用仿真调试 和用烧写的地址 不一样的吧····

楼主:
我只是调试!没有烧写!

是试不行!烧写,呵呵,我还没烧进去呢!

网友A:
RE

哪就不知道了  你应该试试最原始的程序  就是刚买来开发板时能跑的程序
那个应该没被改动过 要不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B:
初始化RAM了没

ob xxx.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