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410的spi没有输出sclk信号?

楼主(2008-12-15):
我的2410的spi没有输出sclk信号?工作在主模式,波特率为11500。通过spi与AD7888AR相连。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输出,请教高手!谢谢啦

网友A:
波特率为11500?是串口吧.spi如果要求不高,就用普通IO模拟吧

楼主:
我是用2410的spi做的,用这个比用IO模拟要方便

我是用2410的spi做的,用这个比用IO模拟要方便

网友B:
相关寄存器是不是把SPI功能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