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不了linux操作

楼主(2008-12-18):
ARM+LINUX进入不了linux操作系统,需要重新烧写LINUX操作系统吗?用JTAG与并口烧写,新手!谢谢了!只出现小企鹅!

网友A:
楼主应该只是没有启动Linux的GUI,把串口打印信息放出来看看

网友B:
进不了系统要定位原因,实在不行那就只有重烧了

但是重烧也要分不同的类型,例如loader问题、内核问题等等。

网友C:
问问题,得先吧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回复主题:进入不了linux操作

是这样的,设置的超级终端无显示,是返修的设备,以太网络显示受限连接!不晓得怎么回事?

楼主:

1.ARM+LINUX进入不了linux操作系统,需要重新烧写LINUX操作系统吗?也就是说设置好超级终端,打开开发板只能显示企鹅图标,是NAND FLASH的问题吗?(同时我用以太网线和串口线连接目标机)。
2.以太网卡显示连接受限,是否跟ARM需要重新烧写LINUX操作系统有关?是否 是没有操作系统?
3.这样的状态是否要恢复到出厂设置?

楼主:

wangkj还在不啊?

楼主:
回复主题:进入不了linux操作

网友C:
应该是bps设置错误,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看有反应没。

楼主:

怎么测试?

楼主:
我是按照方法设置的

我是按照要求设置的

楼主:

现在我确定已经进入了linux系统,可是连接超级终端不行!有企鹅就说明进入了系统,也是按照方法进行设置的!

网友D:
re

有小企鹅,说明bootloader或kernel启动了,因为这2个都可以加开机**,还要确定你的文件系统有没有加GUI,如果有GUI的话,说明文件系统没有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是那个部分,至少程序有跑起来,那就应该从串口入手,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串口的有无打印信息?有的话,波特率也可以观察出来。 先把串口信息搞出来,才能确定到底在哪死掉了。有可能系统全部跑起来了,只是波特率没有设对。
自己要有独立分析的能力。

楼主:

谢谢!!

楼主:
回复主题:进入不了linux操作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