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两个问题

楼主(2008-12-19):
一。
刚开始用ARM--44BO。

想跑一下HELLOWORLD,按教学文档上在ADS下编译好了程序,也生成了.BIN文件

但是我想问应该烧写到什么地方呢?

0X0?

不是在0X0烧写了BOOTLOADER吗?还在0X5烧了UCLINUX。

这样烧写HELLOWORLD不是把BOOT覆盖了吗?

二。
在ARM开发中WIN的ADS的作用和LINUX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看了几天书都搞混了。

是不是光用ADS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开发。包括移植编译BOOTLOADER和操作系统,然后写驱动和应用程序再下载到板子上执行?

那如果ADS可以完成的话,那还要LINUX来做什么?比如LINUX下的开发环境ARM-GCC-LINUX.

刚开始学,好多东西都不是太理解。请教了。

网友A:
re:

1.如果只有一个单独的Hello就在0x0下运行吧
2.ADS通常是基于前后台系统的,如果应用产品前后台不能满足了那就上操作系统,这时就不需要ADS了

楼主:
谢谢

谢谢阿南

是不是可以理解ADS是基于不使用操作系统的ARM?
直接像单片机一样控制的?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两种不同的开发环境,争对不同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