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字节对齐

楼主(2008-12-22):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板是LPC2468,我在做IAP实验的时候,将RAM中的256个数据存到Flash中,要求要4个字节对齐,我用的是IAR编译器,在IAR中怎么定义一数组实现4个字节对齐?周立功的ADS中是用__align(4)定义一个数组4字节对齐的,在IAR中编译不了

网友A:
数组对齐?

结构才需要吧。
ADS用__packed
IAR用
#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
             }******;
#pragma   pack()

楼主:
谢谢wlq_9

我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IAP程序就是跟周工的程序一样了,只是周公的数组变量有定义4字节对齐,而我没定义,结果存到Flash的指定扇区的数据都是错的,调用擦除函数可以将指定扇区擦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