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344b0,调试问题

楼主(2008-12-23):
调试了一个helloworld的程序,结果用超级终端,查看其数据,并无输出。

不知问题出现在哪/

网友A:
楼主的调试过程要描述清楚些,最好有源程序及开发环境的

网友A:
检查步骤:

1。超级终端的设置,数据格式,波特率,硬件流等
2。程序是否已经正确执行,RO是否设置正确
3。硬件问题,用示波器扫一下
可以先用开发板商提供的可运行的文件运行一下看看

楼主:
1。超级终端的设置,数据格式,波特率,硬件流等(超级终端没有问题,我检查过了)
2。程序是否已经正确执行,RO是否设置正确(这个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能否讲一下)
3。硬件问题,用示波器扫一下
可以先用开发板商提供的可运行的文件运行一下看看

网友A:
RO的设置要看您使用的开发工具,无论是最老的STD,还是ADS

或是MDK,现在都有很多书讲解了,或是在帮助文档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