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笔记本串并口卡

楼主(2008-12-28):
二代笔记本串并口卡 300RMB 就能买到了 .上次 差点花了俺1K,  第一次去问说600,第2次带了现金去 张到1K,MD 后来就买了D板的ULINK2

网友A:
1K能买一个不错的二手本了

网友B:
2楼用过?

express卡转并口和串口,好用不?

下一代电脑只能靠它了.
主要是有些价格低廉的单片机及cpld的买u开发工具不太实际...

网友C:
1K可以买个T23之类的带并口的二手笔记本里

更划算的

网友D:
花1k买那个??? 那真的是很傻很天真

还不如花1K可以买个T23之类的带并口的二手笔记本

既多台笔记本,还不怕弄坏自己的高端电脑

非要在本机调试?
用远程桌面啊

网友C:
曾经想用笔记本加台式机组远程桌面调试

还是觉得占地方,麻烦,没搞

网友E(2009-11-04):
express卡转并口和串口卡 笔记本串并口一体卡  原理图和PCB下载

http://www.51eebbs.com/viewthrea ... p;page=1&extra=

网友F:
我有台T22,很好用,但是调试慢,T43也有台,但是没有串口,没有办法,工作性质决定,换着用

网友G:
公司只给配了笔记本,不得不买扩展卡了,觉得USB转串口的不好用,经常死。

直接花350买的华塑的串并口一体卡,用着还不错,没出过什么问题,就是开机的时候不要插着,否则会蓝屏,开机进入系统后再插上卡。

网友H:
LS,USB转的并口是用不得的,会死人的,那个速度...

网友I:
我**使用台式机,原因不仅仅是串并口
更主要的是编程时键盘使劲敲都没事,打字也快。

网友J:
同意楼上想法

网友K:
要是有固定的 工作 偶也选 台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