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编程环境

楼主(2008-12-29):
我用的是S3C2410,如果使用ARM的集成开发环境ADS和使用WINCE下的EVC++编程,比如编SPI,IIC,IO口控制之类的程序,同样都是使

用C++语言,编出的程序会一样吗?

我觉得在某些设定方面不一样.我的理解是ADS这个编程环境就把ARM9当成是一个单片机来处

网友A:
一个是基于前后台系统的开发环境,一个是基于Wince系统下的

开发环境,没有什么可比性。楼主对开发环境还不了解,EVC是作应用开发的,PB才是用底层的。
无论是ADS还是PB控制的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不一样说明驱动的还不正确

楼主:
请问2楼

想请问一下,如果想用2410和一个具有SPI或是IIC接口的芯片编一个通信程序,是不是不应该用EVC,而是要用P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