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MDK逻辑分析仪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12-29):
我写信号函数,仿真输入端口比如PORTB
软件仿真的时候外围设备框中的PORTB的位确实在0/1之间变化

但是逻辑分析仪上的查看的PORTB确没有任何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

还有我测试的时候用的信号调试函数twatch(72000000)延迟,怎么不是1s?大概10多s,谢谢

我用的STM3210X系列ARM,晶振为8M, 系统频率设为72M

网友A:
使用逻辑分析仪

要使用逻辑分析仪上的查看的PORTB,首先你要写一个配置文件,使用虚拟寄存器与PORTB端口一致,然后才可以在逻辑分析上使用!你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将PORTB的数据赋值到一个全局变量上,然后在逻辑分析仪中查看这个全局变量就可以了!另外,使用模拟仿真,比一般的高速的ARM处理器都会慢一些。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ealview.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