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扩LCD控制器

楼主(2008-12-30):
现在要在AT91SAM9260上外加一个LCD控制器,能支持LCD数字接口、VGA接口、TVOUT接口。
拜请各位高手推荐一款性价比较高的芯片,非常感谢!!!

网友A:
re

可的用SSD1906,就可以结LCD了,在加一片VGA转接芯片,就可以用通用的显示器了

网友B:
俺正在做用cpld实现的方案

差不多快实现了。cpld部分已经正常,正在调试sdram部分。
肯定是没问题的。

楼主:
拜谢!!拜谢!!

拜谢楼上两位哥们!
另外请问有没有支持640×480和1024×768的LCD控制器可以推荐的?谢谢!!

网友C:
EPSON的S1D13506

王会计加油!

网友D:
S1D13506

9200公板上用的是S1D13506,国内9200开发板上用的是S1D13506,所以楼主直接使用S1D13506就可以了。

S1D13506支持LCD VGA TV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