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1接LCD,偏色,不能全黑/白...

楼主(2008-12-31):
9261接LCD, 偏色, 不能全黑/白...

是什么问题, 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  3Q

楼主:
不是背光问题.

是程序的什么地方出错了.

运行正常的程序后,再运行我的程序就OK. 通电后直接运行我的程序就不行.

仿真时,修改LCD寄存器的设置值是一样的. 都不行.

不知哪出错了.

网友A:
运行正常的程序后,再运行我的程序就OK.

可能初始化部分没有做好吧.

楼主:
初始化部分没做好,没不像.

如果是初始化部分没做好,JTAG重新下载程序时,也应该更新了吧.

还有就是,仿真调试时,修改LCD寄存器的设置值是一样的. 也不行.

很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