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WINCE系统疑难解决

楼主(2009-01-01):
在AT91SAM9260上用的WINCE5.0的系统,使用过程中,会常出现,复位系统后,系统就不能启动了(是启动了一点后就停止启动过程了一样死机了),又只有重新烧写一吃。我的NANDFLASH的数据总线是从SDRAM的末端连出来的。我这个系统是优化成16位数据总线宽度的,四层板。又没有哪位大侠遇见过或是给点建议。待会把布局及走线图贴上来

楼主:
原件层布局

楼主:
焊接层布局

楼主:
中间层布线

楼主:
底层布线

楼主:
主要器件说明

网友A:
出现故障后不要重新flash

出现故障后不要重新flash
,读出flash的数据看看是不是被改写了....

楼主:
--

也只好这样子式式看.

网友B:
你的板子怎么只有三层

楼主:
RE

还有一层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