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如何在C语言代码中改变程序指针PC的内容?

楼主(2009-01-02):
(无正文)

网友A:
执行下一条命令,PC内容自然就改变了...

网友B:
00 说的很对 呵呵

C里引用下汇编。

楼主:
用在线汇编不行啊

比如

__asm
{
    LD PC, = XXXXX
}

编译都无法通过,说PC未定义。

网友C:
有三种方法你可以尝试一下

第一种,使用R15 eg:
<pre>
 __asm void jing()
{
    LDR R15, = 0x2000;
}
</pre>
第二种方法,把PC的指针改变定义到汇编文件中,通过C去调用改汇编文件
第三种,编写调试*.ini文件,将要改变PC的值写一个调试函数Func然后在需要的地方调用这个Func函数。

网友D:
楼主是指程序的绝对定位?

网友E:
汇编下,先把地址压到栈中,然后执行RET指令

网友A:
楼主你到底想干啥?直接强制转化为函数调用

((void(*)(void))地址)();

网友B:
LZ不出来逗了。。。

网友F:
r15不行。ADS也不支持。

改变pc是为了跳转。估计主要是用在mmu开启关闭之际的跳转

一般都在asm部分实现。非得在c调用的话,用asm做成一个函数给c调用。

楼主:
我是楼主

不知道楼上几位什么意思?什么地方逗了?

网友G(2019-02-19):
不知道实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