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层在ARM系统中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9-01-06):
之前因为arm linux的启动速度,放弃了在linux下做开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自己实现图层。在别的论坛上有人建议用硬件的方式实现,请问这是指某种特定的LCD控制器吗?它本身就可以将多个图层叠在一起显示出来?

各位在开发的时候是如何处理多层显示呢?
比如最底层需要刷新一些视频,或者图形,上层浮动着一些菜单,文字信息之类的。

网友A:
图层叠在一起显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说图层叠在一起显示是什么意思?难道指重叠部分去重叠后的刷新重绘?
显示芯片可以参考下M600,51就能驱动起。

网友B:
上个GUI吧

自己实现,还是比较麻烦的。GUI的代码量不小。

楼主:
有脱离操作系统的gui库吗?

1. 有独立于操作系统的gui库吗?

2.硬件能否自动提供如下功能:
  2.1.多图层的处理
      2.1.1多个图层的与或逻辑(比如只要有一层有颜色,就显示它)
      2.1.2多个图层的叠加处理(比如提供一个有深度坐标Z_order的系统,在出现叠加的时候仅显示最上层的部分).

谢谢楼上的兄弟,看看M600的参数先.

网友C:
楼上又来“吓人”了,发觉你总喜欢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D:
楼主大概原来做高层的,习惯了重量级工具

网友E:
软件硬件实现均可

具体方案看具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