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fromelf输出2个bin文件怎么合并?

楼主(2009-01-06):
ADS, ROM, ni, RAM, RS
大家好,我初学arm,用的平台是s3c2410,编译器是ads1.2, 连接后fromelf输出了2个bin文件,请问怎么合并呢?
LOAD_ROM1 0x00000000
    {
        EXC_IRAM1 0x00000000
        {
            2410init.o (Init, +First)
            2410init.o(+RO)
            nand_read.o(+RO)

            ;2410init.o(+RW +ZI)
        }
    }
    LOAD_ROM2 0x00001000
    {
        EXC_SDRAM1 0x30000000
        {
            main.o(+RO)
            *(+RO)

            ;*(+RW +ZI)
        }
    }

网友A:
re

修改这个文件:在一个load region内定义两个exec region。

楼主:
help

但是我希望除了启动代码以外得其他代码都从4k出load,因为程序从nandflash中启动,儿从网上copy得nand_read_ll()要求起始地址是512*n,所以使用两个Load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