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A内存读写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1-07):
各位大侠: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遇到了奇怪的问题,就是从一个缓冲区拷贝到另一个缓冲的时候发生了错误,而使用立即数直接赋值却不会错,各位大侠能告诉我原因吗??

如:

unsigned char lcd_buf[1500]

for(y=0;y<1500;y++)
{
lcd_buf[y]= 67;

}

lcd_buf是全局变量,y是局部变量,以上执行的结果是对的,而下面的执行结果却是错的:

unsigned char lcd_buf[1500]

const unsigned char buf[1500]

for(y=0;y<1500;y++)
{
lcd_buf[y]= buf[y]

}

lcd_bu和buf是全局变量,s和y是局部变量.

哪位兄弟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A:
加个中间变量看

实验以下看看

网友B:
将lcd_buf定义成volatile试试

楼主: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以上两位兄弟的方法都试过了,可是仍旧是错的。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C:
那你的问题就是比较奇怪了!

网友D:
试试

unsigned char lcd_buf[15]

const unsigned char buf[15]

楼主:
数组维数小的时候是正确的

数组维数小的时候是正确的,正如楼上说的。我用的开发环境是KEIL  FOR  ARM   MDK 3。40的

网友D:
你自己分析下list文件

编译器一般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输出文件list code 占用,data占用之类的细节。

不要怀疑代码语法错误了, 你的是系统错误。

网友E:
语句都不用加分号的???

而且,要学会用memc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