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S64看门狗问题

楼主(2009-01-08):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我的程序,为什么进不了看门狗中断?
调试工具:IAR
芯片:AT91SAM7S64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81562983.rar

网友A:
楼主是发邮件的那位?

您好,感谢您对阿南的信任,但是阿南没有你所使用处理器的硬件平台,也不熟悉您所使用的处理器,所以也只能给您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好意思。
1。通常要先检查看门定时器是否已经启动
2。看门狗的计数周期是否正确
3。定时器溢出的处理方式是否为中断,是否已经产生中断请求
4。看门狗定时器的中断是否已经使能
5。ARM处理器的中断是否已经使能
6。中断处理过程是否正确
您可以按上述这个顺序依此检查,注:最好不是检查源程序,而是调试源程序,来观察处理器相应的中断寄存器的状态。

阿南

--------------------------------------------------------------------------------

From: 125391003@sohu.com
To: ccn422@hotmail.com
Subject: 看门狗问题
Date: Thu, 8 Jan 2009 06:59:03 +0000

你好,我是一个ARM初学者,我有个看门狗程序怎么也进不了看门狗中断,你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源程序在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