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DA1341控制字请教各位

楼主(2009-01-08):
UDA1341有两个音频输入通道,选择哪个通道作为输入是不是可以通过控制寄存器来配制?

比如我要用VINL1和VINR1,控制字该是多少

若要用VINL2和VINR2,控制字又该是多少

下面这个程序是用的VINL1和VINR1输入的,我想把它改成VINL2和VINR2输入,如何修改啊

FPGA NIOS 程序

void Init_Audio(void)  //初始化Audio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3_MODE_BASE, 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3_CLK_BASE, 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3_DATA_BASE, 1);
  usleep(10000);
  L3_Write(ADDR, 0x14 | 0x02);    //STATUS
  L3_Write(DATA, 0x60);           //Reset
  usleep(10000);
  L3_Write(ADDR, 0x14 | 0x02);    //STATUS
  L3_Write(DATA, 0x20);           //256fs, IIS, DC-filtering
  usleep(1);
  L3_Write(ADDR, 0x14 | 0x02);    //STATUS
  L3_Write(DATA, 0xe3);           //Gain of DAC:0dB, Gain of ADC:0dB,
                                  //ADC and DAC is non-inverting, Single speed play back
                                  //ADC and DAC is all on
  usleep(1);
  L3_Write(ADDR, 0x14 | 0x00);    //DATA0
  L3_Write(DATA, 0xc2);
  L3_Write(DATA, 0x4d);
}

英文资料看不懂,还请大家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A:
呵呵,用金山词霸慢慢学着看吧,我们这行不会看英文数据手册

的!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硬件上将两个口短接

楼主:
多谢南哥提示,我再看看去,不偷赖了。。。

楼主:
有四种工作模式

The two stereo ADCs (including the AGC) can be used in
four modes:
· ADC1 only mode (for line input); input channel 2 is off
· ADC2 only mode, including PGA and digital AGC (for
microphone input); input channel 1 is off
· ADC1 + ADC2 mixer mode, including PGA and AGC
· ADC1 and ADC2 double differential mode (improved
ADC performance).

7.21.3.3 Mixer mode
A 2-bit value to program the mode of the digital mixer.
There are four modes: double 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 1
select, input channel 2 select and digital mixer mode.
The default setting is given in Table 5.
Table 28 Mixer mode switch settings

MM1 MM0  FUNCTION
0   0   double differential mode
0   1   input channel 1 select (input channel 2 off)
1   0   input channel 2 select (input channel 1 off)
1   1   digital mixer mode
是这里了吧

楼主:
请南哥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硬件上将两个口短接
----------
南哥,是哪两个脚 啊,datasheet上好像没有。。。

楼主:
OK

 //  L3_Write(DATA, 0xf9);    // Ch1=on Ch2=off
   L3_Write(DATA, 0xfa);  // Ch1=off Ch2=on

MM0和MM1为最低两位。

网友A:
是指,VINL1和VINL2两个管脚短接在一起,这样没有所谓的哪个输

了,呵呵.当然如果你软件能行了,就不用了

网友B:
服了你了

看不懂英文....难办

短路可就是单声道了.浪费半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