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请教,关于wince烧写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在烧写WINCE的nb文件之前,需要先烧写两个文件:一个是2410bios和2410loader_nb,我想请问这个两个文件的源代码是什么呢?不同的电路板需要改变哪些东西呢?

网友A:
通常一个是小于4K的,另外一个是大于4K的

复位后从小于4K的启动再装载在于4K的,再由他来引导内核

楼主:
谢谢!

  多谢!
  我对2410loader_nb还是不怎么理解,因为我先已经下载2410bios了为什么还有下载这个呢,不好意思,我刚开始学这个。

网友A:
那你最好是先搞清楚每个文件的用途

因为不同的平台,各个文件的名子叫法不一样,所以也不清楚你的那个文件是具体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