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的SDRAM和NANDFLASH最便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1-15):
去这里查 www.digikey.com

网友B:
确实是个好问题

网友C:
要看量了。比较常用的也比较便宜些,如64MByte的K9F1208

32MByte的SDRAM,而且现代的通常都比三星的要价格低些。
如果量大,DDR2要比DDR价格低,DDR要比SDRAM低

网友D:
1G08的NandFlash较划算

容量大一倍,价格高一点点.

网友C:
1G08是128MByte的不一定划算,应为一般的应用64MByte基本上够了

,再大的话就可以选择1GByte或2GByte,如K9G8G08,K9GAG08,它们是MLC格式的,成本会大大的下降,K9F1208是S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