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跳转指令问题

楼主(2009-01-21):
对于PC跳转命令的调用(用于下载程序),如下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__ramfunc void FMI_Jump(void)
{
  pfunction jump;
  jump=(pfunction)(0x80000);
  jump();

}

这种跳转方式,会不会存在问题,会不会导致RAM出错等等其他问题,我一个同事说这样有时候会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谢谢!

网友A:
跳转本身没问题,往往是由于系统没有复位完全的问题

[/ulr]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1&boardid=11&t=3212332&p=2&tp=55AA+%CD%E2%B2%BF%BF%B4%C3%C5%B9%B7%B5%C4%BC%EC%B2%E2%B7%BD%B7%A8%BC%BC%C7%C9%BA%CD%B4%FA%C2%EB%D7%A2%BD%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