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的概念理解(现实版)

楼主(2009-02-02):
用仿真器跑程序时,一种是FLASH内跑,一种LOAD到SDRAM中跑,这两种情况我们会看到的开始代码是不同的,我现在的理解是:FLASH内跑时,刚开始跑的是BOOT部分,它负责将代码搬到SDRAM,搬完后,就可以看到跟LOAD到SDRAM中跑时一样的代码了,请达人确认一下,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re

没明白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我们会看到的开始代码是不同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
一种是真的把代码烧进Flash里,那么运行后PC一开始就是指到0x0的,这个时候的程序是加载状态,即使支持重映射的芯片也必须首先把0x0地址分配给Flash。程序在Flash里跑,直到执行完拷贝代码的程序之后,才跳到SDRAM里执行.
这个拷贝代码的工作其实是要把程序从加载态转换成运行态,使符号连接正确。
如果用仿真器跑,PC一开始就是指到SDRAM里去的,符号连接也已经正确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复制代码,没有Flash什么事儿.我试过,如果把ro_base,rw_base那几个值都设到Flash的地址里去的话,根本就仿真不了的,SDRAM里没有代码。

网友A:
不知道仿真还能在Flash里的吗?

楼主:
flash里也能仿真

或者叫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