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atmel技术支持在吗?请教几个SAM9261问题

楼主(2009-02-04):
请问9261目前硬件最新版本是B吗?数据手册中为什么把REV B的堪误表删除了?是B版本已经没有BUG了吗?

B版本是否已经运行NAND FLASH启动?内部启动要在0-70温度范围这个限制还有吗?我想使用Nand Flash启动或Data Flash启动,而且要在0度以下的条件下使用。

另外9261使用Nand Flash启动时,在Nand Flash中数据是怎么组织的,因为我还在用nand中剩余的空间建立一个文件系统,有没有9261内部启动时读写Nand Flash的源代码?

目前我们系统使用9200,外扩了Nor Flash及Nand Flash,希望能升级成9261,省掉NorFlash,并利用它的LCD控制器。

谢谢!

网友A:
我也关心同样的问题

不过在这里问还不如直接去问ATMEL

网友B:
RE

SAM9260/9261如果从NAND FLASH启动,会自动从NAND FLASH中读取4K的数据到内部SRAM里面,然后跳转到内部SRAM里面运行。

所以代码要放到NAND FLASH里面的话,需要做一个二级loader(secondary loader),体积要小于4K, 继续把用户程序加载到SDRAM里面运行。

ATMEL网站有个例子AT91Bootstrap1.9,就是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