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怎么样的ARM9开发板

楼主(2009-02-05):
我有ARM7的开发经验,现在想学学ARM9,看重微控电子的9261开发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效果怎么样,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麻烦大虾们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将引来一场广告贴

买个最便宜的就好了.

楼主:
可是还是要看看是什么芯片,我希望是9261

网友B:
飞凌的没得说 自己看了 呵呵

www.witech.com.cn

网友C:
2楼真乃神人也

网友D(2009-03-09):
转让 微控电子的9261开发板

网友E(2009-04-08):
浙大研发——超低功耗哟

EICB-IV型工业主板采取RMI最新一代超低功耗SOIC系统,是下一代便携式多功能媒体播放机、车载GPS设备和视频控制系统的理想选择,主要参数:

功能单元
 单元说明
  备注

CPU
 RMI AU1380, 820M主频

内存
 256MB,DDR2 SDRAM/533MHz

Flash
 64MB Nand flash
 可以根据用户需要焊接1GB Nandflash

显卡
 CPU内置2D/3D图形加速显卡
 支持目前所有的3D游戏、三维地图、三维动画等而且支持大屏幕显示(1440x1280)

机械尺寸
 165x 130mm2

网卡
 10/100M以太网卡,
 支持在线视频点播和远程FTP程序更新和登录

声卡
 AC’97双通道立体声和I2S双通道可选
 支持MIC/Line in和Phone Out

USB
 1路USB 2.0 Host

1路 USB 2.0 OTG (高速)
 支持U盘、USB硬盘、鼠标、键盘等

串口
 4路RS-232串口
 根据用户需要,可以拓展到8路RS-232串口

SD/MMC
 1路SD/MMC 2.0卡座
 支持大容量的高速SD/MMC卡

CF卡座
 1路CF IDE 增强型卡座
 支持大容量的CF卡

IDE硬盘
 1路IDE硬盘接口
 支持各类大小的硬盘(缺省是支持笔记本硬盘)

VGA
 1路VGA接口
 最高分辨率1440x1280,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取消

CAN总线
 1路可选的CAN 2.0B 1Mbps接口
 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进行添加和取消

RS-485
 根据需要进行从RS232转换而来
 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进行数量上的裁剪

TFT-LCD
 1路最高支持1440x1280分辨率的TFT-LCD接口
 多功能的各种协议电平信号支持(TTL/LVDS/HDMI等)

S-Video
 1路复合视频AV信号输入端子
 支持D1格式的MPEG1/2/4信号输入

操作系统
 Windows CE 6.0/Linux 2.6
 视频能力:

MPEG1/2/4:720p(1280x720)

H.263/264:720p(1280x720)

DivX,XviD, WMV9 and VC-1: 720p

启动速度
 7S以内
 底层采取了特殊技术,使得启动速度一般在7S以内(支持**显示)

 相关链接:http://www.industech.com.cn/

网友F:
9261开发板,可以考虑英贝德科技的

 www.embed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