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看看,我不知道我的程序为什么不能够进入中断,能否指

楼主(2008-11-10):
【那些大部分的注释都是我写的,不知道有没有错呢】
【问题存在】我的程序不能够进入定时器3中断服务处理程序,恳请大虾们指点指点

/****************************************************************************
【文  件  名  称】led_test.c
【功  能  描  述】三星S3C44B0X板测试程序
****************************************************************************/

//***************************************************************************
#include "inc44b.h"
#include "incoption.h"
#include "def.h"
//***************************************************************************
void Led_Display(int LedStatus);
void __irq Timer_Tick(void);

//***************************************************************************

/****************************************************************************
【功能说明】I/O端口功能、方向设定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 C  GROUP
        //PDATC : port C的数据寄存器   PCONC:port C的控制寄存器
        rPDATC = 0xffff;//0x0000即所有数据为0
        //55: 0101  0101 PC0,PC1,PC2,PC3都为OUTPUT模式
        rPCONC = 0xfff5ff55;        //
}
//***************************************************************************

/****************************************************************************
【功能说明】三个LED 点亮/熄灭状态设置
****************************************************************************/
void Led_Display(int LedStatus)
{
        if((LedStatus&0x01)==0x01)                //PC1状态设置
                rPDATC=rPDATC&0xfffD;       //LED0熄灭
        else
                rPDATC=rPDATC|0x02;         //LED0点亮

        if((LedStatus&0x02)==0x02)                //PC2状态设置
                rPDATC=rPDATC&0xfffB;
        else
                rPDATC=rPDATC|0x04;

        if((LedStatus&0x04)==0x04)                //PC3状态设置
                rPDATC=rPDATC&0xfff7;
        else
                rPDATC=rPDATC|0x08;

}

/****************************************************************************
【功能说明】定时器3初始化
****************************************************************************/
void Timer_Init(void)
{

         /*定时器配置寄存器0*/
         //死区长度值为0,定时器(0,1)的预分频值为0,定时器(2,3)的预分频值为0xf=15,定时器(4,5)的预分频值为0,
    rTCFG0=0x00000f00;

    /*定时器配置寄存器1 (MUX:混频,即继续分频)*/
    //定时器3的MUX输入为1/4,其他的都为1/2
    rTCFG1=0x00001000;

    //定时器3计数缓冲寄存器
    rTCNTB3=0xc350;                //(1/(60MHz/4/15))*0xc350=50ms
                                            //(1/(60MHz/4/15))*0x4320=20ms
        //定时器3比较缓冲寄存器
    rTCMPB3=0x0;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rTCON=0x0020000;        //update T3(自己手动更新)
    rTCON=0x0090000;        //定时器3自动重载和启动

    //中断控制寄存器
    rINTCON=0x1; //允许IRQ中断,不适用向量模式

    //中断模式设置 0:IRQ模式 1:FIQ模式
    rINTMOD=0x0;

    //将函数的地址赋给定时器3中断服务的地址
    pISR_TIMER3=(int)Timer_Tick;

    //中断屏蔽寄存器
    rINTMSK=BIT_GLOBAL;//首先屏蔽全局中断

        //然后允许全局中断而且允许定时器3中断
    rINTMSK=~(BIT_GLOBAL|BIT_TIMER3);

}

//***************************************************************************

/****************************************************************************
【功能说明】系统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IO端口功能、方向设定
        Timer_Init();//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

void __irq Timer_Tick(void)        //50ms中断一次
{
//I_ISPC :IRQ中断服务清除寄存器
//BIT_TIMER3        (0x1<<10)
static volatile U32 TimerCnt=0;
rI_ISPC=BIT_TIMER3;
TimerCnt++;
if(TimerCnt==10)
{
 Led_Display(1);
 }
if(TimerCnt==20)
 {
 Led_Display(2);
 }
if(TimerCnt==30)
 {
 Led_Display(4);
 TimerCnt=0;
 }
}

网友A:
RE

正在看中断呢···
    兄弟 你知道44BOX的分散加载怎么搞吗?

楼主:
44BOX的分散加载 这个我不懂呢 我还在入门当中

44BOX的分散加载 这个我不懂呢 我还在入门当中

网友B:
应该是你的中断处理过程中的某个步骤有问题,

参看万能中断模板,只要你完全按照其操作,什么问题也不会出现。
注意:清除中断,反复陷如中断。
《ecos中断操作》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C:
rINTCON=0X1应该是向量模式不是非向量模式

楼主:
rINTCON

那么我将 rINTCON=0X1
变为 rINTCON=0X0 就O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