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44B0,TIMER的中断问题

楼主(2008-11-11):
按照厂家给出的代码调试TIMER3定时程序。但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程序无法时进入中断程序,INTPND仍处于未请求状态,查看过代码,但未发现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或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A:
查看中断是否已经使能,定时器是否已经启动

楼主:
中断已使能,定时器也启动了,但还是不行

在中断请求寄存器里显示该定时器已请求,也就是说定时器已产生中断标志,在I—ISPR中有显示该中断正在服务,但在I—ISPC中却全显示0,在程序中我并没有清除中断的标志。在中断子程序中计数器的值也不对,这能说明什么呢。

请阿南再指教
请各位高人再指点

楼主:
能不能给个例子瞧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