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啊南 !!!NAND flash启动问题

楼主(2008-11-11):
请教NAND flash启动问题  当代码装载好后  启动时 复制到0X3000000...开始的空间的CODE 内包含前NAND flash 4K 的代码 吗?

网友A:
向南哥学习了……

楼主:
复制到0X3000000

复制到0X3000000后   是从0X3000000+4k的地址运行吗?

网友B:
re 4楼:不是的,您可以拿现在的测试一下

网友C:
楼主问题说的不清楚

通过OM[10]选择NAND FLASH启动的话,s3c2410会自动把NAND FLASH前4K的程序复制到0X0000 0000~0X0000 1000处。这样正好让我们的程序开始执行。
你说的复制到0x3000 0000+4k处,这部分需要自己的程序完成对NAND FLASH的复制。需要写个读NAND FLASH的子程序,然后调用(用C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