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迷惑ARM的I/O口

楼主(2009-02-12):
对于ARM的I/O口还是挺迷惑的,要配置它是作为输入口还是输出口。

例如我现在用PC1~PC3口控制三个LED做流水灯,那自然是设成输出功能吧,PC的八个口同用一个寄存器控制,要点亮它就给相应的寄存器位写1。

问题是现在不能改掉其他位。那就只能这么写:
rPDATC |= 0x02;

但是PC1~3是作为输出口的,这个时候读它的寄存器读出来的值是正确的吗?

网友A:
不知道 输入输出寄存器是否分开独立

如果是分开的,读出来当然是正确的

楼主:
当然是共用一个数据寄存器了

我在想,是不是如果设成输出功能的话,那即使你外部改变I/O口的电平,对应寄存器的值也不会改变呢?

我是理解成读I/O口的电平了,所以觉得这个时候读I/O值是不可靠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读到的是寄存器的状态

如果没有设置为输入,那么寄存器状态是不受外部线路的影响的!
所以ls "我在想,是不是......"  是对的

网友B:
是公用的,

当你设置上拉输出1时,是可以通过读指令读入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