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ader+ucos2 结构 中断向量表如何处理?

楼主(2009-02-13):
想做一个Loader和Ucos2 分别独立的架构,可是不知道如何处理中断向量表?
当系统出现中断的时候是到地址0x0000 查表还是到 ucos2的固化地址去查?
请指教,多谢!

网友A:
如果没有向量中断或者不支持remap,那只能是由loader先接管,

再跳到os的服务程序了。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 4510B

Loader接管以后 跳转到 OS的中断向量表里面 解析之后再次跳转到服务程序!
谢谢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