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写的S3C2410裸奔代码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我用的是KEIL MDK进行编译,HJTAG烧写,芯片是S3C2410。
    原来的LED跑马灯代码运行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断电很长时间也是可以跑的。
    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往里面加了串口通信,现在就变得不稳定了。断电隔段时间上电,跑马灯就不跑了,但初始化时串口往外发的数据是正常的,就是while(1)函数中的代码好像不执行或者是跑飞了。
    请个位给分析解决下……

网友A:
可能是内存初始化没做好?

楼主:
我的HJTAG里没有配置脚本!

在HJTAG中只是将芯片型号SST39VF1601、16-bit、起始ROM和RAM配置了一下。
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应该要在程序中配置,不然你下次运行,谁给它配置呢?

楼主:
我不知道这个SST39VF1601 NOR FLASH在程序中如何配置?

00给指点下不?

楼主:
还有,就是下次运行时,初始化完UART后串口是发送数据的!

但后面的代码就不执行了或者是飞了。

网友A:
我指的是外部SDRAM。我估计是这么回事:

你的程序没有对SDRAM初始化,当程序小时,变量没有用到SDRAM,所以运行正常。
当你增加了串口程序后,变量多了,有地方要访问SDRAM,所以死了。调试状态时,
可能是调试环境或者JTAG脚本什么的,帮你初始化了SDRAM,所以运行正常。

这只是我的猜测。

楼主:
哦!谢谢圈圈!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