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里设置好minicom,打开mini2440没有反映?

楼主(2009-02-13):
在redhat里设置好minicom后,打开mini2440开发板,超级终端minicom怎么没有提示信息?

请问是不是还有替他地方也需要设置吗?
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查查你的设置!先用Windows下的超级终端

上来数以后再去用Linux,测试!

楼主:
minicom

redhat里的minicom设置没有问题,并且在xp里的超级终端也能用
并且装个fedora里的话也能用minicom
只是在redhat里为什么就没有输出信息呢?我装的是双系统,哪位朋友有这样的经验吗?

网友C:
我比脚喜欢用C-Kermit

网友D:
minicom -s

然后按O键,配置好串口,看你串口号是几,选择dev/ttyS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