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S3C2440的bootloader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2009-02-16):
是用什么移植过来的,还是自己写的?
我一开始想用UBoot移植,可惜板上没有nor,借用vivi改成nand启动后,又出现了好多bad instruction的问题,想问下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A:
用现成的吧。一般都不需要自己再修改了,当然如果想更快

速度等,要自己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