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0连5V电压都承受不了?弱不禁风啊

楼主(2009-02-19):
今天用smartarm2200的开发板上跑模数转换的实验(无系统),我用5V的电压接到P0.28脚上,没过一阵子CPU就发出“滋滋”的响声,开始我没不怀疑CPU烧了的,后来最后确认真的CPU烧掉了!真是心疼啊!我想问问LPC2210FBD144的IO口输出高电平是不是3.3V啊?难道外接5V就可以导致CPU烧坏?请指导一下!

网友A:
您好!

您好!LPC2210FBD144的CPU voltaga是1.8v,I/Ovoltaga是3.3v,是低功耗的设计,你用5v当然会烧掉啊!

网友B:
有点怪

IO理论耐压值为5V,楼主拿5V边缘电压去试验勇气可嘉,如果你的电源不是很好,挂掉就顺理成章。也感叹NXP

网友C:
谢谢LZ,为我等做了不敢做的试验

GXGX

网友D:
四五十块大洋顿时没了

四五十块大洋顿时没了

网友E:
IO口接5V总线电平没关系,经常用,5V电源就玄了

曾经无意中把12V的总线接到IO口上,一会马上拔掉,结果也没烧,呵呵

网友F:
同意5楼

把女人当男人使,不出问题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