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JTAG上多个器件怎么连接和区分啊?

楼主(2009-03-01):
想用一个JTAG接口调试一片ARM7和一片AVR的单片机,不是同时进行,不知道JTAG上多个器件时应该怎么连接?是所有相同的信号并联在一起就可以吗?

另外,如果是两片一样的ARM7芯片并联在一个JTAG上,如何对二者进行区分?

网友A:
用DaisyChain的方式连接

也就是菊花链,使用时需要定义,units before, units after, bits before, bits after。当然,不是所有的具有JTAG接口的芯片都支持菊花链的。

楼主:
能否说的详细些?

在哪里设置?有什么参考资料吗?

网友A:
资料可以去goole一下

我是直接在OpenOCD的配置文件中,定义多个target即可。
记得MSP430不支持菊花链,因为MSP430的TAP不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