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IIS音频设置

楼主(2009-03-08):
 板子的主时钟为405MHZ,PCLK时钟为405/6,我将IISMOD里音频设置为:32fs,384fs,16bit,为了得到CODECLK=12.288MHZ,我将PCLK设为405/3=135MHZ,将IISPSR = (5&lt&lt10) + 10,得到实际的CODECLK=12.272MHZ,但放出来的声音完全失真了,我想过,是不是PCLK设得太高了?还有IISMOD里[1:0]里的N/A是指无/自动的意思吗?但我播放的22.05MHZ的文件时也是完全失真?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补充

按理说应该可以播放22.05KHZ或是48KHZ的文件,也进行了相应的设置,但总是失真.

网友A:
如果是完全失真,那就不是误差的原因,说明还没设置正确

可以先用公版test程序试一下

网友B:
不管是不是失真,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时钟是否是你想像的再

楼主:
头大了

我测试过开发板上的示例程序,那个程序里设32fs,384fs,16bit,但测试的音频却是22.05KHZ,由于播放的是WINDOWS的一小段开机程序,失真不是太明显,但肯定是有问题的,好急人啊.我都改了好几遍了.

网友C(2010-05-14):
我更惨,写好后没声音!

网友D:
IIS的采样频率不匹配 你换个其它的码率文件看看 如是真程度不一样 那肯定是你CLK不对啊

网友E:
采样率,采样位数,通道等信息看看对不对的上
www.cmtek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