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oled的,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2009-03-10):
现在我得这块oled基本已经驱动好了,但是当整屏数据切换时,会有拖尾得现象,我个人认为是cpu写入得速度不够快,但是有怀疑是驱动有问题,请朋友指教!!

网友A:
楼主可以先放在一块缓存,再一整屏的数据copy过去

楼主:
re 谢谢版主

我就是先放在一个数组中,然后就是拷贝过去。
就是拷贝得过程,实在是太慢了。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算法有问题,一般oled小平,速度应该很快。

你把这个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C:
看手册呀,没有怀疑,没有可能,只有必然

网友D:
如果显示控制器支持的话

直接切换显示缓冲区指针是最理想的
所有的复制操作在修改指针之前完成,屏幕上不会看到丝毫的更新过程

楼主:
我的是oled

在cpu开来,他只是一个地址。
往这个地址里,不断得写入数据,oled自身有一定的算法把这些数据添加到自身得ram中。
现在得瓶颈就是就是cpu往这一单一地址得写入速度。一个整帧得数据没有写完时,就刷新,这样就会有拖尾得现象。

网友E:
ARM9

楼主,我是专业做OLED的,我们的全彩大屏都是用ARM9 开发点亮的,欢迎交流啊。

网友F:
可能是你的算法有问题,一般oled小平,速度应该很快。

128*64的话,不会出现LZ的现象的..
如果大屏有可能啊..

楼主:
re

我认为不存在算法得问题,因为写驱动得按照手册来写
我的结论是处理器得速度太慢了

欢迎九楼和我交流

网友G:
DMA支持吗你的U?

不考虑CPU执行时间,理论上往你的OLED拷一整块数据耗时几何?

用DMA?如果行

网友H(2019-03-29):
DMA传输一次也只能传输一行,下一行需要切换指令

可以提升SPI的clk时钟试试,或者传输之前息屏,传输结束后重新亮屏,多发一条指令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