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与FPGA通信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3-15):
我们这边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飞思卡尔的IMX27芯片与FPGA做通信。目前板子已经出来了,主要是数据和地址总线共享,然后FPGA上接上CS3,OE,R/W这三个信号线,另外还有两根中断线,暂时不考虑。

目前想在ADS上测试一下,可是开发板附带的没有ADS下相关的例程,所以也没有启动代码和相关寄存器头文件。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兄弟,如果我想单纯的测试IMX27和FPGA接口通信是否可行,数据是否无误等,需要那些启动代码吗?可以直接就在相关的地址总线上写数据,读数据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诚恳希望有关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

没有启动代码,ARM相当睡觉了,打着鼾,怎么起来?

网友B:
换开发工具

换成开发板用的开发环境,会更有效点,毕竟各种开发环境都大同小异,很容易用起来的。

楼主:
谢谢两位

db10:
为什么我看到有些书中的一些例子并没有用到启动代码呀?

zljun:
开发板提供的全是linux下的东西,没有ADS的东西。可是我们必需首先在ADS上测试的。

网友C:
有些例子你看不到启动代码

那是因为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自动给加了进去,有些集成开发环境就是这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