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位位图

楼主(2009-03-15):
请教:
8位位图
mov r0,#0x3F0
按照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第24页讲 应该采用rotate_imm最小的编码方式.那么下面两种编码方式
1, immed_8 = 0x3F,rotate_imm = 0xE
2, immed_8 = 0xFC,rotate_imm = 0xF
应该采用第一种编码方式,可实际上在AXD查看其内存发现用的是第2种,何解?
第2种 rotate_imm明明大于第1种

网友A:
第一种往左移4位,而第二种只需要往左移2位。

楼主:
怎么现在要考虑左移呢

每一个立即数应该由一个8位的常数循环右移rotate_imm*2位得到啊,怎么现在要考虑左移的位数呢?

网友A:
这样子啊...都忘光了...如果只能右移的话,那就前面的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