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返回

楼主(2009-03-23):
在纯汇编中我们中断返回可以采用给PC赋值的方式,但我现在是在C中内嵌的汇编代码(即我的中断服务程序是C写的),要在这部分汇编代码中实现中断返回,或者直接从C代码中返回,该如何操作,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A:
从C中返回的话,就在C中内嵌汇编返回了

把中断时压栈的PC弹出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对,通常都是将栈里保存的地址给PC

网友C:
除非是做OS,否则应该严格禁止这种用法

虽然实现很简单,但我不准备对你说。

因为现在告诉你是害你,而等你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不能用事,你就已经自己找到方法了:-)

网友D:
老X给俺讲讲呗

嘿嘿,俺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能用

望不吝赐教,小弟洗耳恭听!

网友E:
“中断服务程序是C写的”,还嵌个头名汇编!

老实点按部就班的玩,用相关C编译提供的中断程序用法。

网友F:
编译器的帮助里都有。

看帮助,不同的编译器完全不一样的。
主要是因为cpu不一样。
如果是x86,只有一个返回值肯定用eax传回来,可是如果是av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