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无任何信息显示

楼主(2009-03-27):
我在烧写一级boot和u-boot成功之后,接好串口线,设置好超级终端,重启开发板,没有任何反应,看不到打印信息。我想是不是我电脑上的串口接口有问题,因为我在另外一个人的电脑上试了一下,有打印信息,成功启动u-boot。

我想问一下各位,怎样才能测试出电脑的串口接口是可用的,用什么来测试?(因为想开发版的DBUG口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有那显示的是乱码,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PS:我用的是AT91SAM9261EK,带屏的开发板

网友A:
把PC的串端23脚短接,看接收的是否为发送的

网友B:
re

乱码?

查看下波特率对不对.

看看有什么跳线类没合,否则怎么会没信息出来?

网友C:
PC串口挂了?

不会这么惨烈吧?!

看看设置跟uboot是否匹配,波特率,串口发送格式

也可以看看你的设置跟那台能用的设置是否一样

还有就是南哥说的,23脚接起来,建议用个小电阻,保险点,可以测试PC串口是否能正常收发

楼主:
!!!!!

谢谢三位的回复!

串口测试没问题,估计是光盘自带的image有问题,我自己编译的image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