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简单调试工具

楼主(2009-03-27):
把ARM当一片高级单片机试用,不买仿真器可以调试程序吗?我记得以前有个人跟我说过他自己买了几个简单的元器件做一个接口,将电脑和目标系统连接就可以调试了,请问有没有这样做过的?新手求赐教!

网友A:
调试当然可以了

调试也不一定非得要仿真机啊

先把程序在PC上调试好,然后DOWN到RAM中去跑,可以看跑的结果,再调试

不过用仿真机还是要方便一些

但是一般的仿真机不能调试OS

网友B:
简易调试器是Wiggle.